[求助] pex后仿怎么抽取两个节点之间的线阻?

楼主(2023-10-31):
请教一下,用pex后仿怎么抽两点之间的线阻呢?pex界面有那些需要设置的呢?pex后仿结果能不能用图形界面显示出来呢?

网友A:
rve查看pex的结果,里面有个p to p的选项吧,以坐标输入好像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2023-12-20):
引用 网友A:
rve查看pex的结果,里面有个p to p的选项吧,以坐标输入好像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

多谢,已经学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已经学会了

你好呀,请问这个p top这个坐标选项在哪里找到的啊?我看了一下没找到

楼主(2024-06-11):
引用 网友B:
你好呀,请问这个p top这个坐标选项在哪里找到的啊?我看了一下没找到

我是自己在版图上想要的位置打两个label A和B,然后直接在图形化界面里选择查看port A到port B之间的电阻,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自己在版图上想要的位置打两个label A和B,然后直接在图形化界面里选择查看port A到port B之间的电阻 ...

请问在图形化界面这个选项在哪里?没有找到,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勾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