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LDO如何有效提升PSR?

楼主(2023-10-31):
请问工程上有什么办法提高功率LDO的PSR吗? LDO大概带载200mA-500mA, PSR想提高到10MHz不低于30dB

网友A:
1.加输出到电源阻抗;2.做预稳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输出到电源阻抗;2.做预稳压处理

做预处理的话,这个电流也太大了吧,没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B:
方法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 dc psr 一般取决于你的loop gain, middle freq psr depends on GB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 dc psr 一般取决于你的loop gain, middle freq psr depends on GBW ...

是的,中频段还可以trace vdd纹波到PMOS POWER MOS的gate端提升,但是量产这样做很难啊,受iq和corner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