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放在power off domain,上电后不能正常读写

楼主(2023-10-31):
我在一个power off domain里面例化了一个sram,发现电源开关打开后,sram的读写完全失效,输出一直为x态,

如果把sram放在一个always on 的domain里,好像没有任何问题,

之前不带upf文件仿真时就发现sram的输出一直是x态,后来发现是因为少声明了一个宏,加上后便可以正常读写了,但是加上upf文件后就出现了上述的现象...

网友A:
sram的输入是x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的输入是x态吗

输入不是,输入是正常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不是,输入是正常的数据

所有输入都是正常的?电源,时钟,低功耗信号,使能,地址,数据;这么问是想排除x态是传播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输入都是正常的?电源,时钟,低功耗信号,使能,地址,数据;这么问是想排除x态是传播过来的
...

都是正常的,只是断电的时候输入也会是x态,但是上电后都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正常的,只是断电的时候输入也会是x态,但是上电后都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

你说的那个宏叫什么呢?它在仿真模型里面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宏叫什么呢?它在仿真模型里面起什么作用

VIRAGE_IGNORE_RESET

起什么作用我也不清楚了.....看字面意思是忽略复位,这个东西是很底层的逻辑,我也没有细看具体什么作用,身边的人也都只是用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RAGE_IGNORE_RESET

可以在 model.v里看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头绪
首先sram肯定是可以放在power off domain的,断电再上电跟always on domain正常上电对整个系统来说是有些区别,但是如果对单个sram来说所有输入都正常那对单个sram来说写入再读出也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 model.v里看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头绪
首先sram肯定是可以放在power off domain的,断电再上电跟a ...

ok,谢谢,我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 model.v里看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头绪
首先sram肯定是可以放在power off domain的,断电再上电跟a ...

你好, 这个model.v在哪看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model.v在哪看找呢

就是后仿模型那个 .v, 一般就在VERILOG的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后仿模型那个 .v, 一般就在VERILOG的目录

okk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