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使用r3d仿真软件提取寄生电阻Rdson

楼主(2023-10-31):
有使用过r3d仿真软件提取寄生金属电阻的大佬,最后提取的阻抗准不准,和流片回来的测试结果能否对应?

楼主:
准不准啊

网友A:
都叫仿真了,参考而已,偏差还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叫仿真了,参考而已,偏差还是有

您说有偏差,哪个结果偏大,偏差多少,一般差百分之几

网友:
r3d是哪家的软件

楼主:
这么多做电源的,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吧

网友B:
准,前提是你加了封装打线或者RDL的电阻,看你的log应该是没有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前提是你加了封装打线或者RDL的电阻,看你的log应该是没有加

目前只看金属电阻,有误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