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带隙基准后仿结果,温度系数变的差,这是正常现象吗

楼主(2023-10-31):
请问Bandgap后仿结果,温度系数变差,这是正常的嘛,还是说前仿和后仿温度系数应该差不多呢。目前后仿大概在22ppm/c 前仿大概8ppm/c, 1.2V的管子

网友A:
非常正常,后仿平衡点会漂

网友B:
不正常啊,说明版图匹配没做好,正常来说TT下前后仿的差异不打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啊,说明版图匹配没做好,正常来说TT下前后仿的差异不打大

您好,我不太理解的是,后仿不是只提取了寄生参数吗,匹配性也会被考虑进去吗,因为版图是有工作经验的人画的,可能是我匹配没做好,因为我这边有三路输出,最外围的一路偏置电压与前仿差异了12mV左右,应该是电流偏大了0.12uA,因为我的输出电阻是100K,但是与核心靠的比较近的偏置,后仿结果与前仿结果差距不大。因为时间比较紧也没办法再修改版图了,也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不太理解的是,后仿不是只提取了寄生参数吗,匹配性也会被考虑进去吗,因为版图是有工作经验的人 ...

后仿能提取出匹配性的,包括没做dummy,没做匹配,WPE效应,LOD效应,后仿都能提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正常,后仿平衡点会漂

您好感谢回复,因为我这边也是第一次参与项目流片,目前带隙基准的后仿只有一个输出偏置电压与前仿结果在tt,常温下差了12mV, 其他输出偏置电压与前仿结果基本一致就差了2mV,所以就想问一下这种是否属于正常的现象,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仿能提取出匹配性的,包括没做dummy,没做匹配,WPE效应,LOD效应,后仿都能提取出来 ...

您好,感谢回复,版图是做了相应的匹配的,想请教下WPE和LOD效应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D:
正常现象,根据后仿再调一下电阻比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不太理解的是,后仿不是只提取了寄生参数吗,匹配性也会被考虑进去吗,因为版图是有工作经验的人 ...

是提取寄生参数,例如电流镜,如果你匹配没做好就会噪声后仿出来两条支路的电流不一样。看你要求吧,如果精度不高PVT仿真都没问题那么就没影响,如果PVT仿真都有问题,那肯定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现象,根据后仿再调一下电阻比例就行了

感谢回复,我这边就是根据后仿结果减小了一点电阻使得tt常温下与前仿一致,PVT仿真基本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版图是做了相应的匹配的,想请教下WPE和LOD效应是指的什么呢
...

论坛上直接搜WPE和LOD就行,有帖子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现象,根据后仿再调一下电阻比例就行了

我这边因为没有参与过项目流片,所以不知道根据后仿结果去修改输出偏置支路的电阻值,来直接修改后仿结果,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想要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提取寄生参数,例如电流镜,如果你匹配没做好就会噪声后仿出来两条支路的电流不一样。看你要求吧,如果 ...

感谢回复,目前根据后仿结果修改电阻值,修改了后仿输出电压,PVT仿真没啥问题,就是有一条支路参考电压前仿和后仿差了12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直接搜WPE和LOD就行,有帖子讲这个的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因为没有参与过项目流片,所以不知道根据后仿结果去修改输出偏置支路的电阻值,来直接修改后仿结果 ...

没啥问题,很多电路都需要根据后仿结果去迭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问题,很多电路都需要根据后仿结果去迭代的

好的,谢谢您

网友E:
后仿肯定加了寄生的参数进去,对于BGR,特别是寄生电阻,从而使电路偏离了原始结果,可以通过后仿结果对电路进行调整,让后仿结果更理想就行,这可以这样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仿肯定加了寄生的参数进去,对于BGR,特别是寄生电阻,从而使电路偏离了原始结果,可以通过后仿结果对电 ...

您好,想请教一下,后仿可以进行蒙卡仿真吗,我这边后仿进行蒙卡仿真的时候,跑不出来sig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现象,根据后仿再调一下电阻比例就行了

您好,想请教一下,后仿可以进行蒙卡仿真吗,我这边后仿进行蒙卡仿真的时候,跑不出来sigm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想请教一下,后仿可以进行蒙卡仿真吗,我这边后仿进行蒙卡仿真的时候,跑不出来sigma,,
...

可以啊,和前仿一样的方法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和前仿一样的方法跑就行了

您好,我使用的是tsmc 130nm的工艺文件,后仿他的sigma值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和前仿一样的方法跑就行了

您好,我这总是显示不出sigma 使用的是tsmc 130nm的工艺,求指导

网友:
学会自己看网表看model。
网上的回答有些只是回答者自己的理解未必对。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了解到由于版图提取,会提取出WPE LOD效应,基准的前后仿会产生一定差距,在版图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如果要查看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提取NORC的寄生网表,来进行后仿查看这些因素的影响,想要减小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搜索WPE 和LOD 效应来查看解决办法,或者直接查询工艺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