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普勒频移

楼主(2023-10-31):
请问怎样可以得到多普勒频移数据呢?或者谁有卫星通信系统的多普勒频移数据集啊。多普勒频移是直接提取到的还是需要计算的?我想分析卫星信号的多普勒频移数据来检测GNSS是否存在欺骗信号

网友A(2024-03-13):
可以从igs站点下载rinex文件,从rinex文件中提取多普勒频移数据,这些频偏数据都是没有干扰的,rinex文件格式你自己百度吧(注意各个版本之间的区别)。此外,你还可以根据rinex星历文件计算出卫星发射信号的多普勒,以下是一些igs站点:
ftp://nfs.kasi.re.kr/gps/data/daily
ftp://cddis.gsfc.nasa.gov/highrate/2020/188
ftp://www.igs.org/pub/
顺便提一下,欺骗源也可能模拟出正确的多普勒,如果欺骗源用的时钟精度不高倒是可以根据各个卫星的数据判断出频偏是否一致

楼主(2024-04-12):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igs站点下载rinex文件,从rinex文件中提取多普勒频移数据,这些频偏数据都是没有干扰的,rinex文件格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