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怎么仿真输入共模范围和输出摆幅

楼主(2023-10-31):
斩波运放是带周期时钟的,常规的dc仿真应该不能使了,那么用pss怎么才能仿真出输入共模范围和输出摆幅呢?

网友A:
PAC扫共模输入范围,tran可以出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C扫共模输入范围,tran可以出摆幅

大佬,pac扫共模输入范围怎么操作? 然后我现在用PSS仿真里的sweep,像DC一样扫描输入,然后得到输出图,我看着结果像是输出摆幅,但也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pac扫共模输入范围怎么操作? 然后我现在用PSS仿真里的sweep,像DC一样扫描输入,然后得到输出图, ...

PSS能出来结果应该没问题,我自己是看瞬态多一点;PAC我的办法是在parameter analyzer里面仿不同VCM下的增益来看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能出来结果应该没问题,我自己是看瞬态多一点;PAC我的办法是在parameter analyzer里面仿不同VCM下的 ...

哦哦,谢谢大佬

网友(2025-06-30):
大佬们,怎么用PAC或PSS仿真输入共模范围和输出摆幅呀?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