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tion选线

楼主(2023-10-31):
下面这些英文,在LVS option中是什么意思?求帮助

网友A:
这些在  svrf 手册中都能查到。svrf 文档在站里,或者calibre 的安装目录下都能拿到

网友A:
还想请问一下,这个小于 0.0011 的电阻是用来做仿真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想请问一下,这个小于 0.0011 的电阻是用来做仿真用的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网友(2024-01-09):
引用 网友A:
这些在  svrf 手册中都能查到。svrf 文档在站里,或者calibre 的安装目录下都能拿到 ...

大佬这个svrf手册怎么找呢?您能指点下吗,我新手小白,用的617

网友:
在服务器的安装目录下,找到 metor , 在这个路径下的 doc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