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无法识别set_retention -save_signal {a posedge}如何解决

楼主(2023-10-31):
我的upf约束为:

set_retention rr_cell \
-domain pd_gala \
-retention_power_net VDD1 \
-retention_ground_net VSS \
-elements u_gala/U_Saturn/cnt_rr \
-save_signal {rr_save_restore posedge} \
-restore_signal {rr_save_restore negedge}

save和restore用同一个信号是为了和库原件相匹配,通过vclp检查
(这个可以看我上一个帖子:【新提醒】VCLP报错RET_MAP_MISMATCH - 后端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但是这里又不能用high和low区分,否则要retention的寄存器不是在save就是在restore,rtl内部逻辑无法再更新该寄存器,因此选择了posedge和negedge来做区分;

但是dc貌似不认识这个命令,报的错误是:
Error: Only senses"high" and "low" are supported for option '-save_signal'.(UPF-426)

现在要如何写retention约束才能同时通过vclp和dc呢(只能用一个信号控制retention)

网友A:
提示里面写了,只能写high和low,不能写posedge和neged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里面写了,只能写high和low,不能写posedge和negedge

对,但是我如果用一个信号控制,那么不是high就是low,那我内部根本么办法控制整个寄存器,但是如果不是一个信号控制,那vclp检查又通过不了....就很是难受

网友A:
你可以用set_retenion_control_pins -is_save_restore_pin试一下

网友B:
提示一下,Save時內部邏輯可更新該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一下,Save時內部邏輯可更新該寄存器

好的,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set_retenion_control_pins -is_save_restore_pin试一下

ok,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