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il safe IO

楼主(2023-10-31):
请教一下各位模拟大佬,IO带fail safe和不带fail safe电路上的差别是什么?也就是fail safe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一般来说fail safe的就是带high voltage tolearance的,也就是下面nmos 用cascade,上面pmos,nwell不直接接电源,采用well bias电路,防止外面来的高压通过二极管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fail safe的就是带high voltage tolearance的,也就是下面nmos 用cascade,上面pmos,nwell不直接 ...

谢谢大佬,有一点不理解:芯片断电的情况下nwell的电来自哪里?
另外我看了t家的GPIO,它自称带fail-safe的单元也是只有VDD(pre-drive)和VDDPST (post-drive),并没有其他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有一点不理解:芯片断电的情况下nwell的电来自哪里?
另外我看了t家的GPIO,它自称带fail-safe ...

你既然能看到T的GPIO,找一个反下电路就知道了,就是通过外面输入的电压,做一个类似二极管连接连到NW上,让NW跟随外面的高压输入。这种连接有两个,一个接内部电源,一个接外部输入,这样哪个高就跟随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能看到T的GPIO,找一个反下电路就知道了,就是通过外面输入的电压,做一个类似二极管连接连到NW上 ...

抱歉,我没有完整的PDK, 看的是 .lib, 并没有gds.

想象不出来这个二极管的连接方式,难道是像图片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没有完整的PDK, 看的是 .lib, 并没有gds.

想象不出来这个二极管的连接方式,难道是像图片这样? ...

两个蓝的,一个连IO的VDDPST,一个是外部输入,红的就是接到NWELL上的N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蓝的,一个连IO的VDDPST,一个是外部输入,红的就是接到NWELL上的NOD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