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nmos管的源极和漏极接PAD(非VSS),nmos衬底接VSS的话,会报ESD.7g的drc错误

楼主(2023-10-31):
在绘制版图时,功率nmos管的源极和漏极接不同PAD(非VSS),nmos衬底接VSS的话,会报ESD.7g的drc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A(2023-11-30):
你好最后怎么解决呢?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应该是功率PAD错判为信号PAD嘞,改DRC rule里面的define可以调,或者最后waive掉。而且我们有些部分会出现,有些又不出现,很奇怪

楼主(2024-01-03):
引用 网友A:
你好最后怎么解决呢?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应该是功率PAD错判为信号PAD嘞,改DRC rule里面的define可以 ...

源漏栅极接了不同的PAD的原因,可以在其中一个PAD那接上个反向HIA diod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