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积分器差分输出输出发生偏移

楼主(2023-10-31):
最近在做开关电容积分器,先简单搭了一个全差分结构的,发现给差分输入一个正弦时,积分器差分输出的余弦发生了偏移。然后尝试只给积分器共模,不加差模,跑瞬态,积分器差模输出不是0,是一条斜线。调试了一天感觉可能是开关的问题:实际开关在差分结构中使用时产生了几十或者几百pF的差模电压,然后这个电压被SC积分器积分并且记录了下来,最终瞬态仿真一段时间后表现出差分输出发生偏移。然后我把SC积分器中所有的开关都换成理想的,发现只给积分器共模,不加差模时,差分输出为0,没有发生偏移。但当我给积分器差模输入一个正弦时,输出的差模余弦还是发生了偏移。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以及在差分结构中使用实际开关时如果会引入差模电压该怎么办。

绿色是积分器差模输入,紫色差模输出发生了偏移

绿色是积分器差模输入,紫色差模输出发生了偏移

理想SC积分器

理想SC积分器

网友A:
每一个周期有没有对电容电荷进行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周期有没有对电容电荷进行清零?

没有对电容电荷进行清零。我不是很明白,如果想达到积分的效果应该是不能对跨接在运放上的积分电容Ci清零的吧?

网友B:
你的运放也是理想的吗?没有增益误差?能理想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运放也是理想的吗?没有增益误差?能理想虚短?

运放是拿vcvs和理想电容电阻搭的,增益误差应该是有的,也不能理想虚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