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Simulator的区别

楼主(2023-11-01):
请问各位大神,在ADE里选择Simulator的时候,有hspiceD,spectre,UltraSim以及APS可供选择。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合适的Simulator以保证仿真的有效性呢?感谢解答

网友A:
选哪个仿真器取决于你的服务器上安装了什么

hspiceD不是真正的仿真器,而是Cadence在ADE中为调用Synopsys家的Hspice而做的一个接口,其中“D”的意思是“Direct”,意思就是,可以直接调用Hspice完成仿真。毕竟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Hspice都是工业界对于仿真器的事实标准。换言之,使用hspiceD的前提是,你的服务器上已经安装了Hspice。
但是,这个接口能够实现的功能非常有限,无法发挥Hspice的完整功能,更何况,近年来因为性能改善以及与virtuoso平台的深度绑定,Cadence的spectre仿真器已经逐渐有取代Hspice成为工业界标准的趋势。现在用Hspice的人在逐渐减少,而且即便是用Hspice仿真的工程师,大多也只是用hspiceD这个接口来生成电路网表,然后用命令行调用Hspice完成仿真,何况Hspice还提供了ADE UI Interface,功能完善得多。

spectre和Ultrasim都是Cadence家的仿真器,其中spectre是精确模拟仿真器,一般模拟电路仿真都用它;而Ultrasim是快速仿真器,一般用在大规模的、尤其是混合信号电路的前、后仿验证。
目前ultrasim早已落伍,甚至已经不再维护。之前Cadence在推出IC610平台时,将spectre和ultrasim合并为MMSIM6.1,而MMSIM的最后一个版本是15.1,到下一版就改名叫Spectre16了,而到了Spectre19,软件包中就已经不包含ultrasim了,已经彻底被抛弃。
APS全名是spectre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是Cadence基于spectre开发的针对多线程仿真的优化,在保持精度的同时,大大加快了spectre仿真的速度,一般都可以用它来替代纯粹的spect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哪个仿真器取决于你的服务器上安装了什么

hspiceD不是真正的仿真器,而是Cadence在ADE中为调用Synopsys ...

感谢解答!

网友(2024-03-09):
引用 网友A:
选哪个仿真器取决于你的服务器上安装了什么

hspiceD不是真正的仿真器,而是Cadence在ADE中为调用Synopsys ...

感谢科普 老哥这是哪里有这个官方介绍呢?

网友B(2024-06-01):
引用 网友A:
选哪个仿真器取决于你的服务器上安装了什么

hspiceD不是真正的仿真器,而是Cadence在ADE中为调用Synopsys ...

Ultrasim 已经落伍了吗

网友(2024-09-29):
引用 网友A:
选哪个仿真器取决于你的服务器上安装了什么

hspiceD不是真正的仿真器,而是Cadence在ADE中为调用Synopsys ...

请问一般来说这几个仿真器的速度快慢如何呢,Spectre APS++、Spectre XPS MS、UltraSim

网友(2025-09-28):
引用 网友B:
Ultrasim 已经落伍了吗

感觉Ultrasim已经无法平衡仿真时间和仿真精度了,很多时候仿真结果是完全不可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