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F130nm工艺的一个VIA space 的DRC,在加入数字模块后就会消失的问题

楼主(2023-11-01):
DRC的报错是:

  Vx to Vx space >= 0.28 (run > 0 ,shared metal exempt)

rule中写的是:
  GR553b_V1 {@V1 to V1 space >= 0.28 (run > 0 ,shared metal exempt)
                   EXT v1_not_sram < 0.28 NOT CONNECTED OPPOSITE REGION}

与 v1_not_sram 相关的还有两行
   v1Pass_4_571b = v1_not_sram     INSIDE v1x002_in_m1
   v1Fail_4_571b = v1_not_sram NOT INSIDE v1x002_in_m1

在版图中确实是不满足0.28这个要求,实际版图中是0.2,但是,把信号线接入数字模块后,这个错就会直接消失,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rule里加了限制条件 NOT CONNECTED,看看是不是操作之后两个via所处的net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