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前结束仿真,导致fsdb文件用verdi打不开

楼主(2023-11-01):
      在仿真时,由于仿真时间太长,提前中断仿真,但这时候的fsdb文件打不开,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打开fsdb文件嘛?

网友A:
修改run fsdb单位时间?

网友B:
ctrl + c 然后键入quit结束仿真就可以保留fs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run fsdb单位时间?

这个倒没试过,不过由于跑的是上电流程,时间比较长,改单位时间对于仿真来说fsdb文件应该还是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 + c 然后键入quit结束仿真就可以保留fsdb

fsdb文件还是有的,就是仿真时间太长,如果提前中断的话,会造成fsdb文件非常卡,可能几个小时打不开。这种fsdb不是正常结束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在想是不是可以自己把fsdb文件修改为正常结束时的格式,这样会不会就不那么卡了

网友:
没遇到过,直接kill是可以正常打开的。除非文件特别大,fsdb文件还在刷新写回(这个时间可能非常长)。

网友C:
ctrl+c,然后输入exit,程序就可以从中断位置正常退出,不要ctrl+z强行退出。

网友D:
建议用fsdbAutoSwitchDumpfile 限制文件大小,分成指定大小的fsdb。完整的波形为***.v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fsdbAutoSwitchDumpfile 限制文件大小,分成指定大小的fsdb。完整的波形为***.vf ...

谢谢,这个应该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rl+c,然后输入exit,程序就可以从中断位置正常退出,不要ctrl+z强行退出。

CTRL+C和Ctrl+z有什么具体区别嘛?我直接都混着用的,感觉效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CTRL+C和Ctrl+z有什么具体区别嘛?我直接都混着用的,感觉效果差不多

个人感觉有区别,Ctrl+Z会强行停止程序,有的情况下会导致fsdb文件无法形成一个文件;

而Ctrl+C并使用exit退出的话,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记得应该是网表后仿的时候,不要轻易使用Ctrl+Z

网友(2024-01-05):
楼主用的是verdi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