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ectre仿真input.scs文件器件描述少右括号

楼主(2023-11-01):
问题:spectre仿真input.scs文件器件描述少右括号,导致仿真失败,求助eetop各位大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尝试:修改CDF参数没有起什么作用,还是仿真失败。
怀疑:可能是model文件有问题???

网友A:
给括号前面加个转义字符\
就像总线为A<3:0>在spectre扫描中要写成A\<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括号前面加个转义字符\
就像总线为A在spectre扫描中要写成A\

哪个文件呢? model文件?还是手动修改input.scs?如果是手动那太麻烦了,每仿一次就得改一次。。。

网友A:
spectre仿真的是input.scs脚本,改input.scs,你的input.scs是软件生成的还是自己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仿真的是input.scs脚本,改input.scs,你的input.scs是软件生成的还是自己搭的? ...

ADE L生成的,现在首先排除工具问题,换个工艺就是正常的了,这个pdk应该是有问题,目前就是想从根源上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