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穿组合逻辑路径与时序路径有重合的时序约束

楼主(2023-11-01):
项目中遇到个约束问题,port-port的纯组合逻辑路径与时序路径有重合。
如果约束port1和port2的 input output delay,然后约束port1 -> port2的max delay,这会导致两种delay会累加,导致port1 -> port2的时序无法满足。
请教一下这种应该怎么约束呢?

网友:
set_max_delay -through

网友:
也可以把这两条 path 看成是两个 clock domain 的,分别设置 input/output delay。
组合逻辑部分放在 virtual clock domain。

楼主:
感谢感谢!!之前看这么多时序约束的教程,用的时候竟然想不起来这个选项,没有实操真是不行。

楼主:
试了下好像还是解决不了
用的下面两条约束:
set_input_delay 1.68 -max -clock  clk  [get_ports port1]
set_max_delay 3  -through buf

report_timing -through buf 报告的时序如下,计算port1-port2时序时,把input_delay也算进去了。

Startpoint: port1(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port2 (output port)
Path Group: default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input external delay                                   1.68                                1.68 f
port1 (input)                                             0.00                                1.68 f
u_bbsys_io/port1 (bbsys_io)                       0.00                                1.68 f
......
port2 (out)                                                0.00                                3.38 f
data arrival time                                                                               3.38
                                                                                                    空格
max_delay                                                3.00                                 3.00
output external delay                                 0.00                                 3.00
data required time                                                                            3.00
-------------------------------------------------------------------------------------------
data required time                                                                            3.00
data arrival time                                                                              -3.38
-------------------------------------------------------------------------------------------
slack (VIOLATED)                                                                            -0.38

网友A:
把input delay考虑进去就好了,没必要分开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nput delay考虑进去就好了,没必要分开设

这样总感觉有点奇怪,max delay设置的是port1-port2的延迟,为什么port外部延迟也被算进去了?

网友:
因为你是同一个IO进来,既有pass through的path,又有IO2reg的path,除非你设group path,分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