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温漂系数仿真

楼主(2023-11-01):
带隙基准电流模的温漂曲线很离谱,电路如下

最左边的电阻只能取50K,变化这个电阻会影响我的温漂曲线,以及电流大小,但我觉得并不应该影响,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有趣。它不影响那放在那是干嘛的

网友A:
另外你这个曲线在低温有个折角是启动问题,不是电阻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趣。它不影响那放在那是干嘛的

呜呜呜,我觉得电流是由左边的电阻影响的,不是最右边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这个曲线在低温有个折角是启动问题,不是电阻导致的

我猜到了,但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知道是启动电路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启动电路的一串pmos的gate悬空?
还有你这pmos的衬底最好拉出去接,别和器件的symbol绿线叠起来,容易衬底悬空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路的一串pmos的gate悬空?
还有你这pmos的衬底最好拉出去接,别和器件的symbol绿线叠起来,容易衬底 ...

啊啊啊啊,谢谢谢,我才看到,我不小心把标签删了,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啊啊啊,谢谢谢,我才看到,我不小心把标签删了,啊啊啊啊啊。

但是我改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改了也没用

别急,慢慢找问题。
从你给的电路图中DC工作点看起来,你的支路电流10uA,但是你环路中的最上面的pmos管gate已经接近0V了,这个pmos需要这么大的VGS才能获得10uA的电流?
PMOS的尺寸是不是给得太小了?你先改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感谢大佬,找到方法了,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