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报warning不能解析SNPS_CLOCK_GATE...

楼主(2023-11-01):
如题,具体的warning为: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A_CNT_WIDTH16_1' in 'Gala_CNTWIDTH16'. (LINK-5)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A_CNT_WIDTH16_0' in 'Gala_CNTWIDTH16'. (LINK-5)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b_CNTWIDTH16_0' in 'halleyb_CNTWIDTH16'. (LINK-5)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b_CNTWIDTH16_1' in 'halleyb_CNTWIDTH16'. (LINK-5)

这几个cell无法解析我也是无从下手,我应该是在“Gala_CNTWIDTH16”和“halleyb_CNTWIDTH16”这两个模块外部定义了两个clock_gate,HalleyA和halleyb是这两个模块内部的子模块,这个SNPS_CLOCK_GATE是从何而来的呢,

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打开网表看一下是什么单元,假设reference叫 CKICG好了,然后在工具里抓一下:get_lib_cells */CKICG

这个名字看上去是工具自动插的ICG,却没有link上也挺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网表看一下是什么单元,假设reference叫 CKICG好了,然后在工具里抓一下:get_lib_cells */CKICG

这个 ...

多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网表看一下是什么单元,假设reference叫 CKICG好了,然后在工具里抓一下:get_lib_cells */CKICG

这个 ...

你好,这个操作我其实不是很理解,而且我这几个命令都报错了:

get_lib_cells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A_CNT_WIDTH16_1
Error: Can't find lib_cell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A_CNT_WIDTH16_1'. (UID-109)
get_lib_cells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A_CNT_WIDTH16_0
Error: Can't find lib_cell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A_CNT_WIDTH16_0'. (UID-109)
get_lib_cells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b_CNTWIDTH16_0
Error: Can't find lib_cell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b_CNTWIDTH16_0'. (UID-109)
get_lib_cells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b_CNTWIDTH16_1
Error: Can't find lib_cell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b_CNTWIDTH16_1'. (UID-109)

这个是我把*/去掉后的输出,之前加的*/也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操作我其实不是很理解,而且我这几个命令都报错了:

不是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A_CNT_WIDTH16_1,而是下面底层的ICG单元,打开网表就知道了。也有命令可以抓,这里就先不说命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A_CNT_WIDTH16_1,而是下面底层的ICG单元,打开网表就知道了。也有命令 ...

大概懂了,就是看库里面带不带这个底层单元是吧,这个我看了是有的

网表里面是:

module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b_CNTWIDTH16_0 ( CLK, EN, ENCLK, TE );
  input CLK, EN, TE;
  output ENCLK;

  CLKLANQV0P5_96S7P5T16L latch ( .CK(CLK), .E(EN), .TE(TE), .Q(ENCLK) );
endmodule

然后get_lib_cells出来是:

get_lib_cells */CLKLANQV0P5_96S7P5T16L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t_ffgs_v0p88_0c_ccs/CLKLANQV0P5_96S7P5T16L}

但是为什么还会报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懂了,就是看库里面带不带这个底层单元是吧,这个我看了是有的

ffgs_v0p88_0c跟 operating condition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gs_v0p88_0c跟 operating condition一致吗

我max operating_condition和这个设置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gs_v0p88_0c跟 operating condition一致吗

我发现设置的是ffg,不知道有影响没“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max_library scc12nsfe_90sdb_9tc16_lvt_ffg_v0p88_0c_ccs -max ffg_v0p88_0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设置的是ffg,不知道有影响没“

有,你将6T和7.5T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你将6T和7.5T混用了

这,我记得之前可以的

我改过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你将6T和7.5T混用了

是不是综合时引用的库,所有基本信息都得一致,比如工艺、温度还有这个T,T是代表晶体管高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综合时引用的库,所有基本信息都得一致,比如工艺、温度还有这个T,T是代表晶体管高度吧
...

是的

楼主:
那LVT和ULVT可以混着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LVT和ULVT可以混着用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你将6T和7.5T混用了

现在换了还是不能解析:

我的target library:

set target_library { scc12nsfe_96sdb_7p5tc20_ulvt_ffgs_v0p88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t_ffg_v0p77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t_ffg_v0p88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pmk_lvt_ffg_v0p88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pmk_lvt_ffg_v0p77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llho_lvt_ffg_v0p77_v0p88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lhlo_lvt_ffg_v0p88_v0p77_125c_ccs.db \
                                         sassls0c4u1p6144x16m16b2w0c0p0d0r1s2sdz1rw00.db }

operating_condition: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max_library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t_ffg_v0p88_125c_ccs -max ffg_v0p88_125c

然后get_lib返回的是:

get_lib_cells */CLKLANQV0P5_96S7P5T16L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t_ffg_v0p77_125c_ccs/CLKLANQV0P5_96S7P5T16L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t_ffg_v0p88_125c_ccs/CLKLANQV0P5_96S7P5T16L}

有点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你将6T和7.5T混用了

现在改过来还是一个样...

现在我的target library是:

set target_library { scc12nsfe_96sdb_7p5tc20_ulvt_ffgs_v0p88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t_ffg_v0p77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t_ffg_v0p88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pmk_lvt_ffg_v0p88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pmk_lvt_ffg_v0p77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llho_lvt_ffg_v0p77_v0p88_125c_ccs.db \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lhlo_lvt_ffg_v0p88_v0p77_125c_ccs.db \
                                         sassls0c4u1p6144x16m16b2w0c0p0d0r1s2sdz1rw00.db }

operating condition设置的是: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max_library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t_ffg_v0p88_125c_ccs -max ffg_v0p88_125c

然后get_libs显示的是:

get_lib_cells */CLKLANQV0P5_96S7P5T16L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t_ffg_v0p77_125c_ccs/CLKLANQV0P5_96S7P5T16L scc12nsfe_96sdb_7p5tc16_lvt_ffg_v0p88_125c_ccs/CLKLANQV0P5_96S7P5T16L}

看着没啥问题了吧,还是无法resolve,有点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改过来还是一个样...

现在我的target library是:

printvar link_library

看看是不是没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var link_library

看看是不是没带*号

打印看了,确实没问题,我没用*,用到$target_libra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印看了,确实没问题,我没用*,用到$target_library

要带*号,工具自动插ICG后给新建了submodule, 这些submodule不带* link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带*号,工具自动插ICG后给新建了submodule, 这些submodule不带* link不上

果不其然,搞定了,太感谢啦!!!!!!

网友(2024-11-29):
请问ffg和ffgs的库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