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功率管处于米勒平台

楼主(2023-11-01):
前仿没啥问题,后仿的现象是前几个开关动作也没问题,过了几个之后,好像是一直处于弥勒平台震荡中,看波形上下管同时导通了,触发了里面的欠压就停了,重新开启又会这样,增大了驱动电路还是没什么效果

楼主:
第二个图是正常上管开启波形,第三图上面是下管gate,白线处同时导通

网友A:
上管和下管为什么会同时导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管和下管为什么会同时导通啊

不清楚啊,但是在那个上管gate信号一直震荡的时候波形就不对了,造成逻辑混乱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啊,但是在那个上管gate信号一直震荡的时候波形就不对了,造成逻辑混乱了吗
...

你是什么拓扑啊,上管有密勒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拓扑啊,上管有密勒效应?

双N管的BUCKdc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N管的BUCKdcdc

BUCK的上管没有密勒效应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BUCK的上管没有密勒效应吧

而且你上下管肯定是要做死区的,你看看你的上下管的逻辑信号有没有交叠,没有的话再排查高低边的电源和你的各级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上下管肯定是要做死区的,你看看你的上下管的逻辑信号有没有交叠,没有的话再排查高低边的电源和你 ...

死区有,12V输入没问题24V就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死区有,12V输入没问题24V就出问题

24V下米勒平台肯定是变长的,你的死区还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下米勒平台肯定是变长的,你的死区还够吗

到后面SW也不对了,上管开开关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后面SW也不对了,上管开开关关的,

最下面这个信号是什么?它为啥也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