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报错找不到retention策略指定的cell

楼主(2023-11-01):
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的upf策略是:

set_retention rr_cell \
-domain pd_gala \
-retention_power_net VDD1 \
-retention_ground_net VSS \
-elements u_gala/U_Saturn/cnt_rr \
-save_signal {rr_save high} \
-restore_signal {rr_restore high}

然后在综合时报的Error和Warning分别如下:
Warning: Can't find cell 'u_gala/U_Saturn/cnt_rr' in design 'universe'. (UID-95)
Error: Strategy rr_cell does not exist onpower domain pd_gala. (UPF-026)

报的顺序就是先Warning后Error

第一个Warning,cnt_rr确实是我rtl内部定义的寄存器,会什么会找不到呢?
这个寄存器我在rtl内部没有复位,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第二个Error会不会是因为Warning引起的?

网友A:
应该是 u_gala/U_Saturn/cnt_rr_re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u_gala/U_Saturn/cnt_rr_reg

奥奥,是担心综合工具把名字改了吗?那isolation和power switch的控制信号都能识别呀,我rtl内部就定义的是reg cnt_rr

我这样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u_gala/U_Saturn/cnt_rr_reg

这个好像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没用....

gtech里不是叫这个名字?默认都是会加 _reg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ech里不是叫这个名字?默认都是会加 _reg 的

gtech在哪找,我rtl里面确实叫cnt_rr,然后综合出来的网表确实找不到这个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gtech在哪找,我rtl里面确实叫cnt_rr,然后综合出来的网表确实找不到这个信号
...

elaborate 后吐出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aborate 后吐出的网表

好的,我加一下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多比特的,改成这样试试u_gala/U_Saturn/cnt_r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多比特的,改成这样试试u_gala/U_Saturn/cnt_rr*

对,是多比特,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aborate 后吐出的网表

gtech里面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多比特的,改成这样试试u_gala/U_Saturn/cnt_rr*

好像还是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gtech里面也没有

这寄存器没有负载被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寄存器没有负载被优化掉了?

我在后面判度了一下

assign ret_success = (i_cnt_A == cnt_rr + 16'd83)?1'b1:1'b0;

这算有负载把,好像gtech里面我也没找到ret_succes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后面判度了一下

cnt_rr是不是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t_rr是不是寄存器

是啊,声明的reg,现在网表里面完全找不到这个,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你是怎么读入rt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读入rtl的

我先写了一个filelist.tcl

里面的内容大概是:

analyze -format verilog universe.v
analyze -format verilog godbless.v

。。。。。

elaborate universe
link
uniquify

然后在dc的脚本里面source filelist.tcl

网友B:
你在uniquify之后直接写出网表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xxx.v
里面没有cnt_r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uniquify之后直接写出网表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xxx.v
里面没有cnt_rr? ...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uniquify之后直接写出网表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xxx.v
里面没有cnt_rr? ...

这个里面也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也没......

你在rtl里能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rtl里能找到吗

rtl肯定是有的....这个绝对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rtl肯定是有的....这个绝对没问题

rtl里有,那gtech里面不可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l里有,那gtech里面不可能没有啊

那奇了怪了

有啥手段可以定位下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l里有,那gtech里面不可能没有啊

难道是因为没初始化?我加上复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l里有,那gtech里面不可能没有啊

加了复位还是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也没......

你在这个网表里文本搜索一下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这个网表里文本搜索一下也找不到?

完全没有,刚读完rtl的网表和最终生成的网表里面都没有

网友:
你综合的时候有没有其他Error

网友B:
你综合的时候先不读upf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综合的时候先不读upf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现在直接在upf里面把这个retention策略注释掉了,还是没有,而且这个寄存器驱动的另一个寄存器我也找不到了......

我改了名字也不行....

rtl逻辑不会影响这些玩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直接在upf里面把这个retention策略注释掉了,还是没有,而且这个寄存器驱动的另一个寄存器我也找不 ...

这个寄存器驱动的另一个寄存器是不是没有驱动任何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寄存器驱动的另一个寄存器是不是没有驱动任何cell

是这样,但是gtech阶段的网表不是应该还没有优化吗,getch的网表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寄存器驱动的另一个寄存器是不是没有驱动任何cell

大概率是因为没驱动吧,我重新加了点驱动好像可以找到它了....

网友C:
u_gala/U_Saturn/cnt_rr
===
目测DC优化,变成冗余逻辑,然后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_gala/U_Saturn/cnt_rr
===
目测DC优化,变成冗余逻辑,然后删掉了。。

确实,直接优化掉了,在读完rtl输出的网表里直接就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