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九章运放的问题

楼主(2023-11-01):
问题1:输入和输出共模电平相等是不是因为dc分析中R2上没有电流,所以Vx和Vin相等?
问题2:前面已经分析了Vout的输出范围在Vb-Vth3,4和vb-vgs3,4+vth1,2之间,这里的vcm怎么可以比这个值高呢?为什么不会让m1,m2线性呢?

网友A:
1,此结构共模增益为0。因为AVcm=-(R3/(R1+1/SC)),低频时电容近似为开路,所以共模增益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此结构共模增益为0。因为AVcm=-(R3/(R1+1/SC)),低频时电容近似为开路,所以共模增益为零。 ...

也就是说实际上连接输入和输出的支路上面没有压降嘛。
请问第二个问题怎么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此结构共模增益为0。因为AVcm=-(R3/(R1+1/SC)),低频时电容近似为开路,所以共模增益为零。 ...

"共模增益为0“,打错了吧?

网友:
搜藏下,第二个问题我也不懂,感觉是Vcm=Vb-VTH3

网友:
M1 M2进入线性区,小信号增益降低,

网友B:
你的图二不是已经解释了为啥M1M2不会进入线性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二不是已经解释了为啥M1M2不会进入线性区了么

能多说一点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