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怎么跑比较器的建立时间的蒙卡仿真

楼主(2023-11-01):
如题,想问问各位大佬如何搭建比较器的建立时间仿真平台,查阅了很多资料问了很多人好像没有专门去跑比较器的建立时间的仿真,一般都是DFF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大佬,这个问题困扰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A:
不是跑tran吗? 插眼学习下

网友B:
仿建立时间的话,跑tran。看输入信号或使能信号开始变化到输出翻转的时间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建立时间的话,跑tran。看输入信号或使能信号开始变化到输出翻转的时间长度。 ...

这是我跑延迟时间的波形,用跑延迟时间的仿真环境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跑tran吗? 插眼学习下

我也跑了tran,但是用calculator设置了settling time的函数跑完总是没有结果,感觉还是设置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跑延迟时间的波形,用跑延迟时间的仿真环境可以么

我自己仿真比较器建立时间的时候,输入一般用略大于分辨率的值。比如比较器最小能比出来10uV的输入,那我可能会设置100uV作为差分输入,你这里差分输入有400mV了,当然这和你的应用场景有关。
作为动态比较器来说,输入在时钟沿到来之前就保持好,建立时间就是你的时钟沿到输出信号翻转的时间长度,也就是你的图中大概0.8ns到0.85ns,即50ps。但是你这个时钟沿不够陡峭,如果用的是理想源的话,设置一下Rise time和Fall time,可以设为1p。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跑了tran,但是用calculator设置了settling time的函数跑完总是没有结果,感觉还是设置的不对
...

可能公式错误,你看看波形

楼主(2023-12-11):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仿真比较器建立时间的时候,输入一般用略大于分辨率的值。比如比较器最小能比出来10uV的输入,那我 ...

明白了老哥,但是我要跑建立时间的蒙卡仿真,它的函数settling time总是出错,我在想既然它的理论分析和延迟时间很像,可不可以用delaymessure的函数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