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跑EM的tech file一般怎么得到?

楼主(2023-11-01):
请问,用redhawk跑28nm signal EM的时候,在生成的apache tech file里面没有定义相关的signal EM rule的信息,是不是需要找到专门的signal EM rule加进去?

一般signal EM rule从哪能获取?
PS: apache tech file 就是用跑starrc用的nxtgrd转的,里面就没有关于EM的任何定义。
如果没有这个rule, 还能跑power EM吗?

网友:
一般工厂会给

楼主:
那没有的话,能参考工艺文件自已写吗?

网友A(2025-01-16):
工厂给个屁,那些说工厂给的就是个不是人间烟火的sb

网友(2025-03-05):
引用 网友A:
工厂给个屁,那些说工厂给的就是个不是人间烟火的sb

太真实了

网友(2025-08-20):
引用 网友A:
工厂给个屁,那些说工厂给的就是个不是人间烟火的sb

请问一下 是怎么生成得到的呢 现在工厂就是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没有的话,能参考工艺文件自已写吗?

可以参考design rule里的current density章节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