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MC40nm,PDK安装出现错误,求各位指导

楼主(2023-11-01):
如图,提示virtuoso环境有问题,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就是提示的意思,你要设置好CDS_HOME等环境变量,还要设置好virtuoso的PATH。另外,这个脚本直接执行有时候也报错,可能是perl路径的问题。用命令perl pdkinstall.pl安装。

网友B:
你这个不是PDK,是PDK PATCH,需要先安装PDK,再安装这个。

名字和提示都很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提示的意思,你要设置好CDS_HOME等环境变量,还要设置好virtuoso的PATH。另外,这个脚本直接执行有时候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PDK,是PDK PATCH,需要先安装PDK,再安装这个。

非常感谢

网友(2024-01-0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其中的Design rule和Model PDF吗?谢谢

网友C(2024-05-13):
可以把T40的PDK上传一下吗?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T40的PDK上传一下吗?一起研究一下;

想白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白嫖???

sjb

网友:
i

am
your
dad

网友:
sb sb sb sb sb sb sb sb sb sb sb sb

网友(2024-06-16):
可以分享台积电40nm数字PD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