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v中^ ^是个啥运算?

楼主(2023-11-01):
大佬们,这到底是个啥运算?

网友A:
这是两个操作符吧,后面的括号前面的^,表示将括号里面的值按位异或,得到一个1bit的值,再和index[6]进行异或一把

网友:
开心提示符,遇到此符号要先微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个操作符吧,后面的括号前面的^,表示将括号里面的值按位异或,得到一个1bit的值,再和index[6]进行 ...

所以位运算符^,既是单目运算符,也是双目运算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位运算符^,既是单目运算符,也是双目运算符。

是的,同样的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