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sys 2022 启动错误 .

楼主(2023-11-01):
各位大哥,

小弟用eetop大哥分享的1patch V0.3把Sentaurus 2022破解了下,license用他提供的方法成功启动了,但是启动swb的时候报错如下:

SWB error: no such variable
    (read trace on "env(STRELEASE)")
    invoked from within
"set result "$env(STROOT)/tcad/$env(STRELEASE)/lib/sptopo3d/bin/$filename""
    (procedure "sptopo3d_get_library_file" line 6)
    invoked from within
"sptopo3d_get_library_file topo_office_wrapper"
    (file "/SPS_2022/sentaurus/T-2022.03-SP2/tcad/current/lib/glib2/tooldb.tcl" line 1994)
    invoked from within
"source $tooldb "

请教大家,有办法解决吗?是不是这个ocad工具没办法破解Sentaurus 2022呢?

谢谢!

网友A:
你这报错,报的是执行SWB的时候,里面的变量名找不到,还没到check license的时候;应该是安装环境的问题

你which swb,看下swb的路径,然后vi看下,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到解决办法。

现在的执行命令,大部分都不是真的执行命令,而是执行脚本,再去调用最终的二进制执行命令。

PS:如上所述,你也可以找到最终的二进制执行命令,试着用绝对路径执行下,看到底是License问题,还是安装环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报错,报的是执行SWB的时候,里面的变量名找不到,还没到check license的时候;应该是安装环境的问题

...

感谢回复!
我用Sentaurus 2022未crack版本,是可以进入license check的。后来用了1patch tool crack后,就出现如上错误了。

网友B:
用的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感觉像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感觉像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用的CentOS 7.9

网友B:
环境变量和安装目录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变量和安装目录贴出来看看

安装目录: /SPS_2022/sentaurus/

环境变量如下:

[root@exp-sps SPS_2022]# env
HOSTNAME=exp-sps
SELINUX_ROLE_REQUESTED=
TERM=xterm
SHELL=/bin/bash
STROOT=/SPS_2022/sentaurus/T-2022.03-SP2/
QTDIR=/usr/lib64/qt-3.3
QTINC=/usr/lib64/qt-3.3/include
SSH_TTY=/dev/pts/0
QT_GRAPHICSSYSTEM_CHECKED=1
USER=root
SNPSLMD_LICENSE_FILE=/SPS_2022/scl/2021.12/admin/license/license.dat
LicPATH=/SPS_2022/scl/2021.12/admin/license/license.dat
MAIL=/var/spool/mail/root
PATH=/SPS_2022/sentaurus/T-2022.03-SP2/tcad/T-2022.03-SP2/linux64/bin:/SPS_2022/scl/2021.12/linux64/bin:/usr/lib64/qt-3.3/b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root/bin
LM_LICENSE_FILE=/SPS_2022/scl/2021.12/admin/license/license.dat
SSH_ASKPASS=/usr/libexec/openssh/gnome-ssh-askpass
HISTCONTROL=ignoredups
SHLVL=1
HOME=/root
SclPATH=/SPS_2022/scl/2021.12
LOGNAME=root
QTLIB=/usr/lib64/qt-3.3/lib
XDG_DATA_DIRS=/root/.local/share/flatpak/exports/share:/var/lib/flatpak/exports/share:/usr/local/share:/usr/share
DISPLAY=localhost:10.0
STDB=/root/STDB
QT_PLUGIN_PATH=/usr/lib64/kde4/plugins:/usr/lib/kde4/plugins
TcadPATH=/SPS_2022/sentaurus/T-2022.03-SP2/tcad/T-2022.03-SP2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哥的帮助,后来我用pubkey和checksum crack了一下sentaurus 2022,并用2018的sssverify替换了2022,可以通过lic校验了。

不过执行swb的时候,还是有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SIGN= keyword required but missing from the license certificate.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the license is older than the application
You need to obtain a SIGN= version of this license from your vend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享个sentaurus 2022

查看私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哥的帮助,后来我用pubkey和checksum crack了一下sentaurus 2022,并用2018的sssverify替换 ...

你的SCL版本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SCL版本太低。

已经知道问题了,是破解完的lic要用fix.bat工具再添加下dummy sign.

只是后续起swb,仍然是报一开始的错:

SWB error: no such variable
    (read trace on "env(STRELEASE)")
    invoked from within
"set result "$env(STROOT)/tcad/$env(STRELEASE)/lib/sptopo3d/bin/$filename""
    (procedure "sptopo3d_get_library_file" line 6)
    invoked from within
"sptopo3d_get_library_file topo_office_wrapper"
    (file "/SPS_2022/sentaurus/T-2022.03-SP2/tcad/current/lib/glib2/tooldb.tcl" line 1994)
    invoked from within
"source $tooldb "

我感觉应该是crack工具太久没更新,有些crack算法不适用新版本的T-CAD导致 ...

看来目前也没啥办法了

网友E:
大哥问题解决了吗?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问题解决了吗?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吗

可以了,就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切换到普通用户就可以了。用root就会报如上错误 .

网友:
能用了就好,我用的虽然不是安装包安装的,但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知道问题了,是破解完的lic要用fix.bat工具再添加下dummy sign.

楼主您好,我用这个帖子里面的ocad工具尝试着生成license文件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light=1patch%2BV0.3

但是没通过校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知道问题了,是破解完的lic要用fix.bat工具再添加下dummy sign.

看您这边说的lic文件还要再用fix.bat工具再添加一下dummy sign,请教一下这个是啥意思啊?

我在license文件这里折腾了好久也没整出一个能过的,楼主大大方便的话帮忙指导一下吧,谢谢您了!

楼主(2023-12-05):
引用 网友E:
看您这边说的lic文件还要再用fix.bat工具再添加一下dummy sign,请教一下这个是啥意思啊?

我在license ...

"Drag it on fix.bat ", Read me中写的很清楚啊 ....

楼主:
此贴结贴,问题解决方法就是env设置的问题,详情参考我另外一篇帖子: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page=1#pid11093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