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放大器pstb仿真求助(环路增益)

楼主(2023-11-01):
测试环境、Pac和PSS结果、PSS设置、pstb设置如下图所示,不明白为什么环路增益不是开环增益(电路开环增益51dB左右,CM值给的500mV,斩波不开启时,正常增益为60dB,开启后开环增益为51dB左右)。
怀疑还是仿真方法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A(2024-01-07):
楼主您好,遇到了与您类似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遇到了与您类似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嘛?

还没有解决,等待大佬指点

网友B:
小弟猜的是,应该是运放3db带宽还是偏小,一般需要是斩波频率2倍以上,最好3-5倍,较低会有增益损失,具体可以看看有B站up南城花再开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猜的是,应该是运放3db带宽还是偏小,一般需要是斩波频率2倍以上,最好3-5倍,较低会有增益损失,具体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