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用一个开关来选择具体哪个Field的editable=t

楼主(2023-11-01):
创建了几个stringField,editable都是是nil,怎样用一个开关来选择具体哪个Field的editable=t,其它的属性不变,
比如开关A,B,C。选A library editable=t,其它不变;选B topview editable=t,其它不变 ;选C vName editable=t,其它不变.

网友A:
再创建一个radioField,然后写对应的callback函数(有几个选项就写几个callback,只写一个就会都指向那一个),callback函数里就把哪个要开哪个要关写上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创建一个radioField,然后写对应的callback函数(有几个选项就写几个callback,只写一个就会都指向那一个 ...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