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一下这个题的运放环路增益和裕度

楼主(2023-11-01):
想问一下最后两问怎么解答,感谢大佬

网友:
如果不看2个辅助放大器,跟常见CTLE的结构差不多,很多推导都是现成的

网友:
带源极负反馈的共源极组成的全差分运放,分析一边即可,另外引入了gain-boost技术,拉扎维书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