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综合过程中那些寄存器被remove掉了?

楼主(2023-11-01):
我看综合log中有一些Information

Information: The register 'code_out_reg[0]' is a constant and will be removed. (OPT-1206)

这些被remove的reg信息会全部打印出来吗,或者该如何查看所有被remove掉的reg呢

然后我在综合后的网表中找不到一个reg,但是也没有找到它被remove的信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用DC综合,想得知综合过程中被删除的寄存器,除了你上面提到的OPT-1206还有个OPT-1207。
还有综合后用formality跑形式验证,unmatch的reg也大概率是综合中被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C综合,想得知综合过程中被删除的寄存器,除了你上面提到的OPT-1206还有个OPT-1207。
还有综合后用forma ...

ok,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