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失配问题

楼主(2023-11-02):
各位大佬好,我基于SMIC.13工艺搭了一个如下图所示的经典电压模结构的BandGap,放大器采用的是基于五关单元和共源级的两级放大器。
设计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分别为1.6V和10uA,然后跑蒙卡发现结果很差

但失配占比中最重的是工艺影响,排名第二的是放大器的输入对管

网友:
电压偏差这么大看着像工作区都不对了,电路裕度太小有些部分进入线性区了吧

网友:
进入最差的case,看看dc点

网友: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是怎么样看到具体是哪个器件产生的影响,我的是只能看变量的影响

网友:
某些corner下启动电路失效了,调整一下启动电路吧,失配影响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也就±90mV的偏差,属于正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