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B仿真报错

楼主(2023-11-02):
再跑HB仿真的时候如果是用sweep 输入信号功率

就会报这个变量错误,
提示input.scs文件中多了一个括号,
前去删掉括号后,
再次仿真还是会报这错误;
hb跑loadpull仿真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想问问大家这个问题有没有遇到过,并且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各位
Error(SFE-874):“input.scs” 93: 0:Unexpected end of block statement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of the syntax error. Correct the error and return the simulation.

网友(2024-11-21):
我也遇到了,你是不是扫描了某个参数,比如信号功率,正常的前面有一行sweephb的设置,有个"{"符号,跟最后的“}”能配起来就不报错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行没有了,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