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带隙基准基准电压温度系数怎么调

楼主(2023-11-02):
电路如下,仿真如下

该怎么减小温漂系数,有没有论文推荐呀。

网友A:
昨天的问题解决了?
VBG=R3*(DVBE/R0+VBEQ0/R1) 其中DVBE=VT*lnN正温 VBEQ0负温
根据原理多进行推导,思考这种事最好自己来做,别交给别人

网友:
正温度系数支路与负温度系数支路之间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的问题解决了?
VBG=R3*(DVBE/R0+VBEQ0/R1) 其中DVBE=VT*lnN正温 VBEQ0负温
根据原理多进行推导,思考 ...

我知道,我在思考能不能同时得到一个与温度无关的电压和电流,有没有办法能做到,最基本的电路两者只能取一

网友B:
倒比管栅端浮空了
VBG输出串个电阻再接电容,不然PSRR太差,截止频率选择带隙带宽处。
启动电路的NM2的源端接地,漏端接运放输出感觉好点。
温漂想再优化需要做高阶温度补偿,这个结构基本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比管栅端浮空了
VBG输出串个电阻再接电容,不然PSRR太差,截止频率选择带隙带宽处。
启动电路的NM2的源端 ...

串联大概多大的电阻,我穿联了对我的PSRR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