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片外电容

楼主(2023-11-02):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LDO的片外电容,负载电容,输出端电容是同一个东西吗

网友A:
讨论学习下,我觉得”片外电容“, ”负载电容“是一个意思,就是LDO应用时,需要焊接一个电容在输出端。  “输出端电容”,如字面意思,就是输出端看到的电容,也就是包括CL和下一级负载的输入电容

网友:
个人拙见,输出端电容就是字面意思输出端的等效电容,负载电容是指你的ldo外挂的电路或者电容等效到你输出端的电容,一般这个电容比较大,约等于你的输出端电容了。片外电容指的是一些ldo的负载电容是芯片外连接的大电容,这种大小的电容不好做在芯片内,所以是片外电容。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负载电容越大,过冲和下冲恢复到稳定的时间就越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负载电容越大,过冲和下冲恢复到稳定的时间就越长? ...

不单纯是个速度问题,当你负载有大电容的时候,输出电压突变,会从负载电容充放电,过冲应该会有改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单纯是个速度问题,当你负载有大电容的时候,输出电压突变,会从负载电容充放电,过冲应该会有改善吧
...

我测了一下大电容确实过冲电压变小了,但是速度好像变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一下大电容确实过冲电压变小了,但是速度好像变慢了

因为你负载电容变大,输出极点降低,你的GBW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负载电容变大,输出极点降低,你的GBW降低了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讨论学习下,我觉得”片外电容“, ”负载电容“是一个意思,就是LDO应用时,需要焊接一个电容在输出端。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