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8没有cdb2oa选项怎么办?

楼主(2023-11-02):
      今天突然发现新装的IC618没有cdb2oa选项,查了半天也没发现解决的办法,有人还是取消了这个功能,无奈,只能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了!什么EDA交流群基本都是假的,还是这里大神多!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急,在线等!

网友:
找个旧一点的版本,就可以啦

网友A:
在Tools -> Conversion Toolbox里,还有帮助文档是个好东西

网友B:
有的,我的版本比你低,我也有你说的cdb的选项

网友:
看附图

aa

aa

网友C:
所以,找个旧一点的Virtuoso版本吧。IC617,挺好用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ools -> Conversion Toolbox里,还有帮助文档是个好东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我的版本比你低,我也有你说的cdb的选项

恰恰就是因为低。。。

网友D:
找 cadence 强烈要求他们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找个旧一点的Virtuoso版本吧。IC617,挺好用的。嘿嘿

617和168共存有点问题,我这里测试IC617要设置:setenv OA_HOME /home/EDA/Cadence/IC617/oa_v22.50.036才能启动,
不设置就是:ERROR: $OA_HOME is not set and the Cadence installation does not
seem to have a valid default OA installation under
/home/EDA/Cadence/IC617/share/oa
Check your OA installation (you may need to re-run
the post-install configure step for your Cadence tools), or set the
OA_HOME variable to point to a valid OA installation.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virtuoso:   ERROR: No proper OA2.2 installation found. Fix the errors reported by cdsGetOABinPath.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而618不能设置这一行,设置的话就提示:/home/EDA/Cadence/IC618/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symbol lookup error: /home/EDA/Cadence/IC618/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undefined symbol: _ZTIN12OpenAccess_425oaPolicyViolationObserverILj1EEE

网友C:
我能有你说的500信元吗?虽然我也不在乎这500信元。
我比较喜欢别人不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能有你说的500信元吗?虽然我也不在乎这500信元。
我比较喜欢别人不骗我。 ...

解决了必须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 cadence 强烈要求他们加上

他们强烈要求付费88万!

网友E:
引用 楼主:
617和168共存有点问题,我这里测试IC617要设置:setenv OA_HOME /home/EDA/Cadence/IC617/oa_v22.50.036 ...

针对不同版本设置不同的OA_HOME变量,建议使用module environment工具管理不同版本的软件。

网友F:
ic618 还是有 cdb2o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ic618 还是有 cdb2oa 的

快来个解决办法,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针对不同版本设置不同的OA_HOME变量,建议使用module environment工具管理不同版本的软件。
...

还没学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恰恰就是因为低。。。

我觉得目前最快的做法就是降低版本,或者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漏选了这个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目前最快的做法就是降低版本,或者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漏选了这个插件,
...

据说是取消了,但是应该有办法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学会!

那就将不同工具版本的环境变量分别写两个cshrc文件,source不同的cshrc加载不同版本的软件,然后启动就行了。两个工具的环境就不会冲突了。

网友:
为何后来取消这个实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将不同工具版本的环境变量分别写两个cshrc文件,source不同的cshrc加载不同版本的软件,然后启动就行 ...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快来个解决办法,感激不尽!

楼主会用命令行吗?
建立2个目录:cdb 和 oa。cdb目录下面是原来的 cdb 格式的各个library,你应该已经有了。oa目录要放转换出来的library。
假设目录结构是这样的:
cdb
    cds.lib  (需要 DEFINE pdk_cdb    DEFINE liba_cdb ...)
    pdk_cdb  (cdb格式的pdk)
    liba_cdb  (要被转换的library)
oa
   cds.lib  (需要 DEFINE pdk_oa)
   pdk_oa   (oa格式的pdk)
然后,到oa目录下面,运行这个命令:
# cdb2oa -cdslibpath ../cdb/cds.lib -lib liba_cdb   -log cdb2oa.log -report

要注意一点:如果你原来的library是attach到一个单独tehnology library的话,一定要先转换tehnology library。
cdb2oa 这个命令还有其他命令行选项,主要是如何转换via,请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难道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还这么无奈?

linux就是这些比win方便,不同的软件,source不同的初始化shell script,这样不管什么版本都可以共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会用命令行吗?
建立2个目录:cdb 和 oa。cdb目录下面是原来的 cdb 格式的各个library,你应该已经 ...

你理解有误。

楼主的意思是618没有这个功能,而你是告诉楼主怎么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会用命令行吗?
建立2个目录:cdb 和 oa。cdb目录下面是原来的 cdb 格式的各个library,你应该已经 ...

所以,似乎没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还这么无奈?

是个办法,但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无声无息的,而不是每次运行前考虑是不是要source!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啊!
对于同一个服务器装有多个不同版本的cadence virtuoso的,这是标准的配置流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617和168共存有点问题,我这里测试IC617要设置:setenv OA_HOME /home/EDA/Cadence/IC617/oa_v22.50.036 ...

you may need to re-run the post-install configure step for your Cadence tools. 目测你的工具不是自己安装的,根据这个提示来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啊!
对于同一个服务器装有多个不同版本的cadence virtuoso的,这是标准的配置流程
...

大家都在这里浪费时间,帮他出主意还不感恩。

source一下他都不愿意,好像有多难似的。再简单点,将source脚本alias一下,不是挺简单的吗?
难道要拉屎,裤子会自动脱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都在这里浪费时间,帮他出主意还不感恩。

非常感谢你!但这的确不是最好的办法,之前遇到过kdevelop和laker库冲突的问题,已经实践过这个办法!你能看到是暂时解决了这两个软件的问题,但是还可能遇到其他软件也出同样的问题!这会无休止的加alias!最终还是一个大佬告诉我laker的其他启动办法才解决(看我悬赏1000的那个帖子),不用附加任何东西!至于我这个618没有转oa的选项问题,我认为一定有解决办法,只是大佬们不愿意透露,就像用skill语言设置菜单一样,可惜我不会!暂时是安装了一个早期的618解决这个问题!我是小白,对EDA一知半解,百度了不少,看到也有人遇到我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提悬赏就是想解决我这个问题,虽然大佬不缺积分,就当这是一根搭话的烟,总比白搭话来的好,得到了答案大家都能看到!相当于也能“共享”给其他需要的同仁,以共同学习和进步!

楼主:
617和618早期的版本的确是可以的!当然能解决现有的问题就更好了!既然是新版本,一般是要优于旧版本的,提示让联系他,说明还是有解决办法的!期待大佬出现!

网友I(2024-05-08):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解决了吗

暂时是安装了一个早期的618解决这个问题!我是小白!

网友:
我一直留着6.17就是为了这个。。。

网友:
官网上明确写了The cdb2oa translator that converts CDB database (IC5.1.41) to OA or OpenAccess has been removed in IC6.1.8/ICADVM18.1 ISR13

The last release using CDB was IC5141, which was released in 2004, and had its final hotfix in 2011. cdb2oa has continued to be supported for many releases beyond the end of release of IC5141. However, continuing to support the old CDB code needed to enable the translator does not make sense when the vast majority of data has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If you need to migrate any CDB data to OpenAccess, you can either use an IC/ICADVM ISR prior to the removal (e.g. ISR12), or use the Base release of IC6.1.8/ICADVM18.1 which are available on downloads.cadence.com .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se releases will remain available on downloads.cadence.com for some time, but you should ensure that you have a release downloaded and available to cater for any future translations you might need.

Note: For CDB to OpenAccess migration refer ‘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User Guide’. The guide is available as part of the IC hierarchy ( release IC618_ISR12 or below). The pdf of the guide is located at  <IC_Install_Path>/doc/cdboa/cdbo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