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大I/O电路的电源线宽,需要改电路嘛

楼主(2023-11-02):
加大I/O电路的电源线宽,会对电路产生什么影响呢?需要改电路嘛

网友A:
只处理电源线宽,不需要改前端电路,加宽电源地对版图性能有相应的提升,可以减小IR压降,提高过电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处理电源线宽,不需要改前端电路,加宽电源地对版图性能有相应的提升,可以减小IR压降,提高过电流能力 ...

因为我们这个I/O电路是一套的,包括模拟,数字,power,所有只增大电源线宽会浪费一大块面积;

如果加大前端电路的尺寸(不改变宽长比),会不会使得I/O电路的性能更好呢?也能充分利用面积。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们这个I/O电路是一套的,包括模拟,数字,power,所有只增大电源线宽会浪费一大块面积;

如果加大 ...

如果输出级保持宽长比不变,增大面积,同步增大电源线宽,IR和过电流能力是能改善的,但是比较麻烦的是,ESD管一般和驱动管放一起的,ESD管动吗?动了的话,面积会大很多,不动的话,ESD管和驱动管不匹配,会不会影响ESD性能需要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