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工艺库命名的问题

楼主(2023-11-02):
关于一个TSMC工艺库tcbn12ffcllbwp6t16p96cpdpmtt1v25c,后面cpdpm什么意思呢,我看有的有cpdmb,cpd,cpdppnn的。

网友A:
cpd: CPODE: continuous poly on oxide definition edge,有源区边缘加poly以减少漏电,但是poly可跟其他单元共用
pm: power management,低功耗特殊单元
mb: multi bit,多比特寄存器
ppnn: pmos pmos nmos nmos, 就是高出一倍的单元

网友(点评):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工艺库命名的问题,lvl和u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d: CPODE: continuous poly on oxide definition edge,有源区边缘加poly以减少漏电,但是poly可跟其他单 ...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