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虹65n MTT30k

楼主(2023-11-02):
华虹65n MTT30k  maximum width 35um大于了35um怎么解决

网友:
不会改小?

网友A:
如果是在PAD区域,那就不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PAD区域,那就不要管了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到最后都会有,不能消除,只能waive

楼主:
是电容上的MTT,那我只能改成两个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