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相噪仿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11-02):
1.如图一,关于PFC_CP仿相噪时,在输出端是应该加电容还是电压源,讲义上说的加一个10fF的电容,但仿真后曲线不对。反而是加入一个电压源,波形是正常的,且锁定导通时间越小,指标越好,所以到底是仿真方法有问题,还是电路设计问题?
2.关于分频器的相噪仿真,比如我的分频器是32-63分频,那输入频率应该怎么选,PSS,和PNOISE应该如何设置,我现在设置如图二,三。仿真出来波形是不对的,而且仿真时间特别长。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网友:
1、输出端为电压源;导通时间越短,注入的噪声越少,相位噪声越好
2、分频器输入频率为VCO的频率,PSS设置为Fv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