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在哪里检查IR-drop

楼主(2023-11-02):
后端新人求助:innovus在哪里检查IR-drop

网友A:
跑个voltus或者redhawk

网友B:
建议使用voltus,都是c家的工具,设置要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个voltus或者redhawk

ok,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voltus,都是c家的工具,设置要方便些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