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是很懂斩波稳定运放补偿失调原理

楼主(2023-11-02):
Gm的失调电压Vm经过Gn会被放大吗,我感觉是Vm要同时到达Gm和Gm2的输入端,然后就可以把Gm和Gm2做到同一规格,作为后面的主运放的跨导输入级,就能抵消掉输入级产生的失调电流,但是这样前面做个零失调的斩波运放就没意义了,有大佬清楚这种运放是怎么校准运放失调吗

网友:
直观理解的话 ,Gn那路必须先保证自己没有offset(Vn chopping),然后才能将Gm的offset借助外部负反馈进行放大并通过Gm2电流相加给抵消掉,从而在外部看来近似Va=0。如果Gn那路有offset,放大的就是Vn+Vm了,到最后只能近似抵消部分Gm2的Vm,自己的offset还在,外部看到的结果是两个offset的和,近似Va=Vn。

网友:
求原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