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仿xrun+va波形用Verdi打开

楼主(2023-11-02):
请问这边我用c家进行数模混仿,然后生成的shm波形用simvision看不太习惯,
1.我混仿时dump fsdb用verdi打开,只能看数字部分的信号
2.我看有用vcs+xa混仿的,可以在Verdi里面看,我尝试将shm转换成fsdb,然后打开也不是太对,
这两种办法好像不太行,请问有办法能把c家的混仿结果用verdi打开吗?

网友A:
直接用vcs+xa啊,不会了,问我,我是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vcs+xa啊,不会了,问我,我是专家

用VCS+XA混仿的时候,编译UVM的库文件会报错,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vcs+xa啊,不会了,问我,我是专家

你好,我这边安装了xa,请问之前模拟提供的va model,现在用xa,需要spice网表文件和mod工艺库文件,这个是谁提供,是要模拟那边提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vcs+xa啊,不会了,问我,我是专家

有时候出现部分信号,a2d或者d2a失败。显示只有数字信号,怎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