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创建接触孔时选择Auto模式后对话框就消失了,请问怎么取消掉Auto模式

楼主(2023-11-02):
最近在学习版图,好奇之下选择了接触孔的Auto模式,结果按O就再也呼不出Create Via的菜单了,看样子是一直在Auto模式里,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取消的地方,重新创建版图也不行,晕!!请问大家如何恢复呢

网友A:
按下O之后按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O之后按F3

谢谢指导!恢复了

网友B:
ciw 窗口 option -->  user preferences --> options displayed when commands start
这样就可以选择是否自动弹出命令对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w 窗口 option -->  user preferences --> options displayed when commands start
这样就可以选择是否自 ...

谢谢,找到这个选项了,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每次都会自动弹出窗口。

网友(2024-05-29):
好帖,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B:
ciw 窗口 option -->  user preferences --> options displayed when commands start
这样就可以选择是否自 ...

感谢,刚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5-05-20):
引用 网友A:
按下O之后按F3

配享太庙,NB大佬,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