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下ADS2020U2和2023U2如何部署到同一台机器丫?

楼主(2023-11-02):
如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大佬们路过的有部署ok的可以给点指点吗?
不如环境变量会否冲突...
端口冲突要修改....
但是export ADS_LICENSE_FILE=会不会冲突呀
大佬们是如何解决的丫....

是用单lic还是各是各的lic丫? lic能兼容吗

网友:
用module environment工具

网友:
供参考
1、自定义一个程序文件夹/diy.bin  加入PATH    export PATH=$PATH:/diy.bin
2、在diy.bin建立并编写ads20202 和ads2023 两个脚本文件,内容参考 #!/bin/bash    source /ads2020.bashrc      ads &
3、用户执行ads20220就启动2020,执行ads2023就启动ads2023

楼主:
谢谢兄弟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