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hard macro的low power design

楼主(2023-11-02):
用upf描述整个Low power design,hard macro是不是有一个自带的upf文件,里面声明了supply等信息,然后用的时候自己load进来,连接一下supply net?

是这个样子吗?

我用sram时发现sram放在power off domain时工作不起来,怀疑没有UPF中对sram这一HardMacrosupply进行正确连接?

请问是这样吗?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吗

网友A:
大的IP可能会有自带的UPF,但是sram是没有的
不过如果是dual rail的sram的确要做一下连接,难道放在power off domain的sram居然是dual rai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IP可能会有自带的UPF,但是sram是没有的
不过如果是dual rail的sram的确要做一下连接,难道放在power o ...

不清楚,我加了

set_design_attribute -attribute SNPS_reinit TRUE

这条命令后,断电再上电可以正常读写了,不知道是不是sram内部的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我加了

set_design_attribute -attribute SNPS_reinit TRUE

谢谢!

sim model一般都会使用initial 块,在一般的RTL仿真中,initial块只会在仿真开始运行一次。但PA仿真时,希望initial块在所在PD每次power on时都会运行,否则sim model的行为会出现异常。在VCS中,需要在UPF中打开SNPS_reinit属性,来确保initial块多次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sim model一般都会使用initial 块,在一般的RTL仿真中,initial块只会在仿真开始运行一次。但P ...

加上这个命令综合的时候会报一条Error:

Error: Value for list '-elements or-models'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但是如果指定了elements或models,仿真又会出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指定对,我加上elements选项后打印了一条信息:
Information: Userdesign attribute 'SNPS_reinit' set to 'TRUE'. The attribute will be saved butno effects will apply. (UPF-740)

看着是对综合没影响,我就没再指定elements选项,把综合报的error忽略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IP可能会有自带的UPF,但是sram是没有的
不过如果是dual rail的sram的确要做一下连接,难道放在power o ...

您好,设计中例化有这个自带UPF的IP或者macro的话都需要将自己写的UPF和IP的UPF连接起来吗;

如果不连接IP的UPF的话,我把某个带有DEEP SLEEP功能的IP放在一个always on domain的话,仅仅靠rtl上的DS端口控制IP是否进入DEEP SLEEP状态,好像PA仿真也是正常的,不知道对后续是否有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设计中例化有这个自带UPF的IP或者macro的话都需要将自己写的UPF和IP的UPF连接起来吗;

如果不连接 ...

你看databook, 自带deepsleep的话它内部就有power switch和isolation,不需要写UPF,只要满足各种时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databook, 自带deepsleep的话它内部就有power switch和isolation,不需要写UPF,只要满足各种时序就 ...

我需要把ip自带的upf load到我写的upf文件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databook, 自带deepsleep的话它内部就有power switch和isolation,不需要写UPF,只要满足各种时序就 ...

我现在的memory有light sleep端口,memory的upf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我看到power_state有off的情况,但是没有看到有power switch控制以及与light sleep端口相关的信息,按理来说不应该是light sleep端口控制一个power switch么

网友A:
嗯...最好查一下memory compiler的文档看light sleep该怎么做

首先SRAM分single rail和dual rail, 如果single rail还支持light sleep的话,那妥妥的是把power switch做进去了。如果dual rail的话,还即使不把power switch做进去也是可以支持sleep的。
如果你这个UPF是golden的话,那有可能是dual rail并且不含embedded power switch, 需要在外部添加。另外一种可能就是UPF确实有点问题

不过写UPF的时候要记住连接或控制的是interface,一般就是connect supply net, 如果需要在外部添加power switch那它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产生一个supply net连到SRAM的supply. 对内部完全可以当成是一个always on的黑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最好查一下memory compiler的文档看light sleep该怎么做

首先SRAM分single rail和dual rail, 如果sin ...

明白了,非常感谢,我查一下手册看看;

我还想再麻烦您帮忙看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我把这个memory的upf文件load到我的upf里面,然后用connect supply连接起来,在vclp检查时报了很多UPF_OBJECT_NOT_FOUND_WARN,都是memory.upf中的set_design_attribute的elements没找到,按理来说我的filelist是没啥问题的,仿真都ok,不清楚这里为什么会找不到

这个是memory.upf中set_attribute的一些内容

这个是检查时报的warning:

我是写了一个这样的upf

并把这个load到top.upf里面,然后用connect supply net连接 了一下

memory.upf

memory.upf

warning

warning

my.upf

my.up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我查一下手册看看;

我还想再麻烦您帮忙看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说不用load SRAM的UPF,就是之前说的top only跟flatten的区别,SRAM是不可能flatte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不用load SRAM的UPF,就是之前说的top only跟flatten的区别,SRAM是不可能flatten的
...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sram的upf文件用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主要是我综合完用vclp检查时会报这种UPF_CSN_MACRO的warning:

我理解像是没有连接sram的supply,所以才去load这个sram的upf

除此之外,vclp检查还报出了ISO_INST_TRANSPARENT的Error,我理解这个好像是isolation的enable信号无效,

我是在sram外部定义了isolation,但是是在sram_wrapper外面加的,也就是u_sram1p6144x16c1w0外面,u_mem_c0r0是这个wrapper内部例化的memory实体
但是这个instance:u_gala/U_Saturn/u_sram1p6144x16c1w0/u_mem_c0r0和
DriveNode:u_gala/U_Saturn/u_sram1p6144x16c1w0/I_0_N_15/LOGIC0
还有这个IsolatedPin:RSCIN是u_mem_c0r0的一个端口,在u_mem_c0r0上确实接了1‘b0;
这个怎么感觉像是sram内部的isolation

我可能得先好好看看手册

warning

warning

error

error

网友B(2023-12-25):
你好,我也遇到了ISO_INST_TRANSPARENT这个问题,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了ISO_INST_TRANSPARENT这个问题,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呢 ...

我觉得是我们封装wrappery的原因,在wrappery里把iso的control信号置成常数了

网友(2024-02-27):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memory有light sleep端口,memory的upf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