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的距离问题

楼主(2023-11-02):
PP.EN.1 { @ {NP OR PP} enclosure of PO (except DPO) >= 0.15 um

这种NP和PP到Poly层的距离大于0.15um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呀,因为我要在Poly上打孔,所以给Poly层加宽了,然后距离就不满足规范了

白色的框是NP,IN下面是我打的过孔

网友:
你把NP层加宽试试呢

网友:
NP 和 PP 包住 poly 试试

网友A(2024-09-11):
可以将pp和np紧挨着,这样就不报错了

网友(2024-11-11):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pp和np紧挨着,这样就不报错了

正解,大概可以像这样,拿NP手动延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