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管脚短路问题求助

楼主(2023-11-03):
芯片测试发现多个管脚出现大电流,测量发现电阻很低,只有几十欧姆,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二极管通了。至于为什么通好好复习一下版图的知识。

网友B:
GDS 发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通了。至于为什么通好好复习一下版图的知识。

哪里的二极管,大神?ES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S 发给我看看

版图在服务器里,没权限导出来,但是版图过了DRC,LVS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图在服务器里,没权限导出来,但是版图过了DRC,LVS的啊

我们以前有个客户的产品,有个制版层次是其他层次运算得到的,需要通知FAB进行运算,结果没有载制版文件里注释,结果几乎所有的PIN都短路,测量两个PIN之间的电阻就是10多欧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找到问题了,FSR填错了,导致流片少了几层mask,管子全废了,大家以后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