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不彻底怎么设置?

楼主(2023-11-03):
DC综合不彻底的情况怎么设置?

DC综合时总是遇到一条路径优化不彻底的情况,在有lvt的cell选择的情况下,工具全选的rvt的cell,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设置,让工具尽可能的优化timing?

网友A:
是不是被violation更大的path挡住了,导致没有优化

网友B:
将TNS driven相关的变量关掉但是将range调大一点(比如说周期的5%)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violation更大的path挡住了,导致没有优化

就是关键路径没有优化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TNS driven相关的变量关掉但是将range调大一点(比如说周期的5%)试一下?

您好,请问这个TNS driven是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这个TNS driven是啥?

printvar *t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intvar *tns*

感谢,我看到我两个变量,一个是打开的,一个是关闭的。

网友C:
你描述的没有优化彻底的path有违例吗,可以贴一个报告上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的没有优化彻底的path有违例吗,可以贴一个报告上来看看吗?

有违例啊,没有违例的不就是彻底优化了么
报告不太好上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违例啊,没有违例的不就是彻底优化了么
报告不太好上传

没有违例的也不一定是彻底优化呀。
关于你的没有彻底优化的path,先看看你的综合的target_library是不是把所有的multivoltage threshold libraries都加上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违例的也不一定是彻底优化呀。
关于你的没有彻底优化的path,先看看你的综合的target_library是不是把 ...

库是加全了的,因为两个库的cell都有。

我用了set_critical_range命令对目前的情况有用,这样就不会死磕一条关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