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什么函数能实现下面图片中的功能?框选区域打孔

楼主(2023-11-03):
skill实现from Area框选的功能

网友(2023-12-26):
你把log file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函数

网友A(2024-05-20):
procedure(leHiCreateVia5()
        let((cv)
                cv = geGetEditCellView()

                leHiCreateVia()
                hiToggleEnterForm()
                le0ViaForm->viaMode->value="Auto"
                le0ViaForm->viaAutoFromAreaField->value= t
                hiiToggleEnterForm(le0ViaForm)
        );let
);procedure
其实就是修改打孔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leHiCreateVia5()
        let((cv)
                cv = geGetEditCellView()

leHiCreateVia5()和leHiCreateVia()区别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leHiCreateVia5()和leHiCreateVia()区别在哪里?

没区别,我测试的时候命名不一样而已,因为命名有时候在改数据的时候可能会有冲突,为了避免所以标个序号。用你喜欢的名字就行

网友(2024-09-04):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leHiCreateVia5()
        let((cv)
                cv = geGetEditCellView()

能不能写一个同时勾选框选打孔和按netname打孔的脚本呢